请问thinkpad E40 0678MDC换显卡后CPU温度高

楼主(2015-05-08):
大家好:
       请问个问题,我的E40无法开机无显示,拿去维修说是显卡坏了,维修店帮我换了显卡和散热器,现在显卡温度不高了,但是CPU温度高了,占用高点就到80度,请问是新换的散热器有问题还是他把显卡调成只用集显了?CPU用硅胶脂好还是用硅胶垫散热好?谢谢。我以前听联想的人说用垫散热好,但没问是显卡还是CPU。

网友:
换个散热套件

网友:
一般还是散热问题

网友A:
请问是换散热片吗?

网友:
是否集显系统可以看出来。

网友:
维修店好像换了风扇什么的,出风很大了,但就是CPU容易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换散热片吗?

换散热铜管

网友:
cpu还是打散热膏好,散热垫是相对于发热不是很高的桥

网友:
换散热片吧

网友:
换散热架

网友:
e40散热铜管通病,摸摸铜管散热是否均匀,

网友:
换个散热压条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