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3s

楼主(2015-05-09):
此机为华硕A43s, 客户说是USB不能用,拿到后测了一下,表现为左边的插入鼠标顺瞬间灯会闪一下,之后就不亮了,右边的直接就没供电。因为之前有修过插入鼠标瞬间灯会闪一下的机子,所以大概有点思路,不是什么大问题。拆机后发现此机的USB为左边一个直接在主板上是3.0的,右边有两个USB是排线连的,而且排线没插在主板上,这是什么情况?
不多说,先插上试试,开机后发现右边的USB都能用,左边的认硬件有点慢,因为是3.0的,而且系统好像是刚装的,所以怀疑USB的驱动有点问题,就更新了一下3.0的驱动,完了之后左边的USB也能用了,此机的问题到此算是解决了。
后来无意间把右边的USB的排线给弄掉了,左边的USB也不能用了,再把线连上又都能用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好像主板检测不到右边的USB,左边的也会不供电一样。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A:
左边的不插排线会影响 别的U口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左边的不插排线会影响 别的U口 ??

我也想不明白这个问题,但事实就是这样。

网友B:
意思是说,灯闪下的会是驱动问题?

网友C:
一开始右边没插可能是人为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开始右边没插可能是人为的吧。

应该是,而且喇叭也没插,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说,灯闪下的会是驱动问题?

不一定都是这问题,之前就修过一个是掉这个L513小元件的 ,是USB的信号上的

网友:
继续努力,积累经验很重要

网友:
古古怪怪古古怪怪古古怪怪哥哥

我的泪为谁飞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D:
一个USB口插不插排线绝不会影响别的USB口的使用,除非这个口是坏了。

网友:
华硕的机器做的 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USB口插不插排线绝不会影响别的USB口的使用,除非这个口是坏了。

我感觉也是这样,可这台机子要是不插右边的排线,左边就不能用,我试过的。想不通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