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成功维修一例

楼主(2015-05-09):
故障机型:联想Y470
故障现象:一大串故障,自己看吧
板号:LA-6884P
机器是同行送来的,说是不开机,不着急,可以慢慢研究,走后,插电,待机000,心中暗喜,应该是保护隔离出问题或者适配器检测出问题了,先来个快照吧

由于我的电源是三位的,000,不知道是否是有无待机,直接测量的公共点电压,依然是0V

测量PQ30118.3v这个是必须的电压,但我还是测量一下,立马测了一下G极电压,果然是18V,这说明什么呢
造成G极电压为18V的有这么几种情况,
1:电路保护,
2:有管子烧坏,导致电压直接加到G极
首先我先测量了一下PQ308的5脚,为低电平,PQ3132脚为低电平,(ACOFF是个电池校准信号,再校准电池的时候,才会为高电平)这就说明是保护了,可事实并非如此,很奇怪的,让我们继续看下去,顺着图纸的方向来到了PQ316的1脚是低电平,正常情况下,是高电平,

大家来看这个图,

1,满足芯片的供电
2,芯片输出L电压
3,满足芯片的ACSET,并且大于The threshold voltage,芯片才会输出低电平的ACPRN,拉低
PQ316的2脚,PQ316截止,6251VDD上拉,送出高电平的PACIN,,
测量,2脚也为低电平,PR340一脚也是0V,打值,180多,正常的,这就说明芯片没有产生L电压
立刻测芯片的供电,正常的,19V,立马换了66251,PQ3161脚变成高电平了,,但是PQ301 302G极还是18V,这是为什么呢
从PACIN入手,开始一步一步来追查,两PQ308的2.5脚都已经是高电平了,3.6脚都是0v,说明管子是好的,
那就只有两种情况了,
1,PQ304 损坏,2,PQ301算坏,不管是哪路损坏,我大胆的直接将镊子将PQ301的DS短接,这时,待机有了额,并且可以触发,
电流跑到015,就挡住了
这个电流,就是没有产生CPU电压,一看就知道的,测量一下芯片的VIN  19v,VDD5V VRON3.2V
CPU供电是桥读取玩BIOS后,CPU供电才会发出的,然!桥收到APWROK后就会读取BIOS,

测量R302的2脚无电压,1脚是3.3V,打了一下2脚的值,我还是失望了唉!换好后,又打了下,终于有值了,
上电,测量了一下,CPU供电终于有了,开始插上内存,跑了一下电流跳变了两下便不动了,立刻测了一下集显供电,0V,
按照时序来说,极限供电是CPU得到复位,跑码,并且过了内存后,才开启极限供电的,
测了Ixia内存的几个供电,主供电正常,负载 REF正常,测到SPD时,没有电压,直接飞了根线,快速解决战斗,插内存屏幕,电流一路小跑,
他奶奶的,终于亮机了

总结,1 保护隔离隔离关子PQ301损坏,导致关闭了第二个管
           2 桥损坏导致无法时序继续进行下去,
           3 内存的工作调节不满足,导致不过内存,无法产生集显供电
顺便带一个IBMX220完整上电时序图,有需要者就下载,

网友:
很好。。。无19V 然后无CPU 再无内存SPD 。。。上几天上网买了套DDR2 M200的打阻值卡。。有的机器正常有的机器打不了SPD VDD 后来发现。是打阻值卡的问题。。气S我了。淘宝名   天工维修工具    TMD 全是垃圾。货。。。。。明天到XW 购买一套别的再试试。。。!

网友:
经过系统培训,思路就是清晰

网友:
讲的很详细,思路也清析。

网友:
有分析,有过程,有思路,贴应该这样发

网友:
学习了就是文章中的细节被略去几万字

网友:
这么多问题,是二修机吗?
请问楼主,修完这机子总共花了多长时间?

ndo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学习了,不过下载的这个时序图看的真是累啊,一放大字都看不清楚

网友:
楼主挺牛的,在哪混啊

网友:
问题是桥是如何烧坏的呢,理论上是伤害不到它啊?

网友:
思路清晰   修的顺利

网友:
修到一块   桥坏了

网友:
思路清晰啊

网友:
先加分再学习,讲解详细啊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顺便谢谢你的X220上电时序,正好需要

网友:
正在修y470独显感叹号的

网友:
实地出来的,都是电路高手啊。

网友:
写的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