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开机问题。

楼主(2015-05-09):
神舟优雅A560 i3 D1笔记本电脑。第一次开机正常运行后关机,电脑就不能正常开机了。按开机键后,开机按键的灯和电源指示灯,光驱指示灯,还有有线网络接口灯每隔大概五秒闪烁一次,硬盘灯不亮,电脑黑屏,风扇不转,不开机。循环大概五分钟才能开机。这是什么故障啊?也不会检测。发到换主板的地方检测说一切正常。我电脑的温度也不是很高啊,最高55度。请高手给仔细说明一下大概是什么问题,该怎么解决。万分感谢!!!!!!!

补充内容 (2015-5-10 09:44):
有时电源灯就一直的循环闪烁,开不了机。过了一夜又能开机了。郁闷...

网友:
内存试试,,貌似自检很慢!!

网友A:
这种情况换了内存和硬盘试一试。当然也可以先擦一下手指试一下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换了内存和硬盘试一试。当然也可以先擦一下手指试一下先。

都试了,还是不行。有时开机不到三分钟就自动关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试了,还是不行。有时开机不到三分钟就自动关机了

你用U盘启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