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R412V无背光三星LED140

楼主(2015-05-09):
换过屏测试一样的结果无背光,主板没有给屏幕背光供电,显示屏灯条电路没有一点电,求思路,没图纸,没案例,

主板

屏接口

屏接口背面

这个位置烧了一个

网友:
外接显示器正常吗?

网友:
正常,显示OK的

网友:
静态测量一下电路怎么走的,一点点往回找,LED的背光供电应该是19v吧‘   没遇到你这种情况,不知道找一路19v直接飞线到背光供电可不可行

网友:
把烧了的元件换好

网友:
装好了,效果是一样找不到那个屏就扣定义没图纸

网友:
我上次一个也是,换了个显卡都没好

网友A:
三星的?led?没背光?

网友:
先看看电路,,再不行,,估计有可能就是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的?led?没背光?

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的?led?没背光?

三星 140  屏

网友:
没有图纸的,很多资料都没,去年的机器

网友:
量下屏接口的定义,数据线。实在不行飞线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