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二极管负极带色环蓝色的,请问各位稳压值是多少啊

楼主(2015-05-09):
如标题,贴片二极管负极带色环蓝色的,请问各位稳压值是多少啊

网友:
得来个照片看看。

网友:
没有照片,大家很难帮到你.......

网友(2015-08-18):
楼主你那蓝色环二极管确定了是什么二极管嘛?今天我又碰到了这样的二极管不知道是什么管子,请楼主帮下忙,谢谢

网友A(2017-03-19):
我刚才用稳压电源式了一下这种二极管的稳压值怎么测量都不对  你找到方法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才用稳压电源式了一下这种二极管的稳压值怎么测量都不对  你找到方法了吗

如果上面有型号的话可以查找一下pdf芯片资料,没有型号的只有测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