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M无复位修复

楼主(2015-05-09):
拿到手后,大概看了一下外观没问题,上电数码卡复位灯常亮,,测量全板主要电压OK,无时钟,测量时钟供电全部OK,查CPU电压的PG有了,时钟的PG没有,根线发现到了这边,CPU电压PG输入后,三极管导通,才能输出时钟PG,更换Q1175后开机OK

网友:
高低高转换,正常电路下VCORE_PG为高时,CKPWRGD就应该为高

网友:
Q1175就是一个开关作用,,开关坏了,,当然不行了!!

网友:
    小手一抖、经验带走。。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不错的维修思路

网友:
有图纸,分析到位,赞一个

网友:
真的可以向你学习下,我也是小白

网友:
看来我时间还长呀,,以后要好好学习才是呀,,

网友:
这个都通病了

网友:
小菜鸟学习   学习老师们得分享

网友:
学习了,;思路很好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一目了然,直接查出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