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烧机大法的使用

楼主(2015-05-09):
最近一段时间,经常修到一些大短的主板.想想也不算通病,就把维修的思路整理一下.

大短一般都是共公点,VIN短路.一般我先找电感,因为电感的附近肯定有上下管.量上管的D极对地,是否对地短路.

主要还是看阻值.000一般为电容短,将电流表调至3V,插上鳄鱼夹子的线,黑色一段咬住地线,红色一段则咬住万用表的表笔,然后用表笔去点它(上管的D极)

此时由于正负两极之间只有一个电容短路时,势必通过电容的电流特别大,温度也会急剧增高。此时你用手去摸一些靠近大电感附近的电容
(这里想说一下,用手摸主板的位置也不是瞎摸的)

就会很快的找到,故障位置。

还有一种阻值是大于000的,比如006,此时就要主意了就有可能显卡桥或CPU附近的上场管短路了,方法就是先取掉CPU,然后量

各大电感的对地阻值,假如有一个阻值和006比较接近,那么就先量一下这个电感附近的上场管是否击穿。

大短应该还有好多,本人暂时先总结两个吧。

网友:
还有一种是芯片造成公共点短路的  一般阻值100多吧

网友:
电容短也有几欧的

网友:
这是个简单快捷的办法,,但是风险很大

网友:
遇到过   3v 5v 附近板层短路  杀鸡大法   挖开板层不短了  准备修理  客户不修了

网友:
反正都是烧

网友:
反正都是烧,这个办法是最好的。

网友:
今天遇到 大短  打阻值不短路  换掉CPU 商管就好了  还真是奇葩

网友:
烧吧接着烧

网友:
直接19v限流的路过

网友:
谢谢LZ分享,学习了!

Gogo -5

网友:
有时候烧不好会烧坏负载

网友:
能拆则拆。尽量不要用电击法。很容易烧到其他好的元件

网友:
把负载取了,要知道负载的电压,大部分都是共公点通过上管到才到下面的,烧坏负载的,一般为上管坏了呀

这都应该事先,用万用表量出来的

网友:
   有风险啊,

网友:
短路嘛,还是比较好搞的

网友:
今天被烫了不少次了。

网友:
学习了  好经验

网友:
最近一段时间,经常修到一些大短的主板.想想也不算通病,就把维修的思路整理一下.
大短一般都是共公点,VIN短路.一般我先找电感,因为电感的附近肯定有上下管.量上管的D极对地,是否对地短路.
主要还是看阻值.000一般为电容短,将电流表调至3V,插上鳄鱼夹子的线,黑色一段咬住地线,红色一段则咬住万用表的表笔,然后用表笔去点它(上管的D极)
此时由于正负两极之间只有一个电容短路时,势必通过电容的电流特别大
,温度也会急剧增高。此时你用手去摸一些靠近大电感附近的电容
(这里想说一下,用手摸主板的位置也不是瞎摸的)
就会很快的找到,故障位置。
还有一种阻值是大于000的,比如006,此时就要主意了就有可能显卡桥或CPU附近的上场管短路了,方法就是先取掉CPU,然后量
各大电感的对地阻值,假如有一个阻值和006比较接近,那么就先量一下这个电感附近的上场管是否击穿。
大短应该还有好多,本人暂时先总结两个吧。
cpu

网友:
我说的主要针对公共点电压的短路,我会首先考虑烧机

烧电感,这个吗,应属于3,5V更或者显卡桥短,部件电容并没有公共点那么广范,一个一个拆,是很快能找到

问题所在的

网友:
楼主这种方法很容易把桥或显卡等击穿,短路一般都比较好搞的

我常用烧机法:电流不限(一般调到最大),电压调至0V,黑表笔接地,红表笔短路的地方,此时多数都是0,然后慢慢调电压,记住是慢慢调,估计只有0。几伏吧,待电流在1~2A时,用手触摸主板,即可轻易找到故障点!希望你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