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缺少集显供电

楼主(2015-05-09):
有一台联想G480除了cpu集显电压没出来,其他都有了,内存无复位,求高手指点如何下手!

网友:
集显供电地过内存后才出的,你查下是否过内存

网友:
晓得内存无复位就由这里入手吧,集显供电是在所有条件满足后才会出的哟,当然,有时候BIOS错误也会倒至集显供电出不来的哦!

网友:
刷下BIOS就好了

网友A:
你这台机应该按照无复位的思路来修,因为集显供电是在CPU收到桥的复位信号之后再次发出SVID给电源管理芯片,电源管理芯片才输出集显供电。理论上讲,BIOS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因为BIOS正常读取后,桥才会发出时钟与非核心电压好(PROCPWRGD)给CPU,CPU收到此信号后才会第一次给电源管理芯片发SVID,这样才有CPU供电。

网友:
这个问题 我也遇到了 有解决了吗 高手来吧

网友:
内存 没有复位  就从这个查起吧

网友(2015-06-17):
查内现存复位和桥条件

网友:
内存无复位就肯定不对了,,出集显电压 的前提就是要自检过内存 ,,,内存复位也是自检过内存才会出 ,,所以查内存条件吧

网友:
你要看清楚哦  现在CPU 核心电压很多组的, 有些是要最后才出来的,CPU 电压是个误导区

网友:
这种问题我一般换换U 刷刷BIOS就没招了

网友:
查下内存的条件 基准  3.3 1.5

网友:
一般就是内存无复位

网友:
应该是bios的问题多点

网友:
cpu供电可是isl95831,可以尝试换南桥,查南桥信号

网友:
不用管他,是自动切换的。

网友:
查内存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台机应该按照无复位的思路来修,因为集显供电是在CPU收到桥的复位信号之后再次发出SVID给电源管理芯片 ...

正确,不愧是实地的学员啊,理论很准确。

网友:
要看是多少的电流,现在应该是过内存,查cPu有无复位,

网友:
集显电压是过内存才有的,多查一下内存复位吧

网友:
出集显电压 的前提就是要自检过内存 ,内存复位也是自检过内存才会出,所以查内存条件吧;

。内存{# k" 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