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电池开机正常 电源点不亮机器

楼主(2015-05-09):
DELL N4110  I5的机器 电池开机正常插上电源就死机 电池拔掉  电源点不了机器  也不充电 那个问题 请高手 讲解下

网友:
之前遇到这个机器是电源和电池同时使用会卡机花屏,最后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检查下电源供电芯片是不是短了

网友:
更换RT8206A就可以了,我也修到过一台这样的

网友:
我刚开始更换了电池充放电芯片还是一样的故障,更换RT8206A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