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PHILIPS)]
mwe120211l黑屏

楼主(2015-05-09):
前几天接到客户拿来的维修。拆开出电源板烧坏的太严重了。换了块好的上去,结果有画面灯管却不亮。灯管又已测是没问题的。不接驱动板,开关和5V对短,又能点亮屏幕的灯管。想问一下哪位大侠指点一下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看换的板子线序和原来的板子一样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换的板子线序和原来的板子一样嘛

板子的线序排法是一样的。这就让我纳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