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E A1312暗屏 解决

楼主(2015-05-09):
这个机器好久了   我也在论坛里发过贴求助  没有得到过有效的解决方法   原问题听到咚一声后 屏幕亮起  五秒后暗屏   ,,,,,,换过好多东西   高压板  显卡加焊   主板BIOS刷过    弄完这些后  还是没解决,到这里时问题就麻烦了   难道是屏吗  LED的屏   你说 灯条坏了  会这样吗?      没办法 暗屏时测高压信号   供电,亮度,开关,都正常  这时才有谱  因为高压板换过了 只能去换灯条了   。。。。。。换灯条时忘拍照了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 风险。 上个修好之后的图吧 看到我写的比较简单  其实修起来一点都不轻松

网友:
楼主收了不少吧

WJT

网友:
同行的  收不了多少的

网友:
这种换灯管风险好大啊。

网友:
原来是灯条问题呀,要是我先换高压板了。

网友A:
我也有遇到过,当时换了灯条的驱动芯片,打过显卡,换板....   各种处理之后才敢拆屏,拆掉灯条发现几个灯珠挂了,除了一颗其他都是同一组,但是由于修的地方太多导致最后不亮了,总之最后没收到钱  亏了一堆的成本,最后是灯条问题...

WJT

网友:
当时客户也想换屏的,因为有摔到裂了一小角,我们就决定先修好机器再换屏...  现在想想要是先换屏就直接能收到两笔钱了....

网友B:
我和楼主一样还是新丁,还有很多技术要学,我还没换过LED屏的灯条,只改过升压板

WJ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遇到过,当时换了灯条的驱动芯片,打过显卡,换板....   各种处理之后才敢拆屏,拆掉灯条发现几个灯 ...

我的这个  颗粒都亮的   估计是老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和楼主一样还是新丁,还有很多技术要学,我还没换过LED屏的灯条,只改过升压板

下回尝试下啊  嘿嘿    这个就是 边上的3M胶有点多

网友:
我今天也再修A1312,我的是花屏,显卡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不是灯条就是升压问题啊。

网友(2015-06-08):
led也会亮下就灭,长见识了

网友:
真是长见识啦!!!!!!!!!!!!!!!!!

网友:
新手小白,路过学知识

网友:
比较难换吧,功底不错

网友:
灯条问题   会亮5秒的?????

网友:
楼主这个收了好多钱呀。

网友(2015-07-16):
又赚苹果钱了

网友:
这个是个不错的案例,维修就是这样,各种问题,赚钱是王道

网友:
你是用原装灯条换的吗,还是用通用的?我也有一台,只是暗屏时间不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