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MLC2主板不通电,即按开关键无反应

楼主(2015-05-09):
经检测电源开关针脚测得待机电压为3.1V不正常。在三端稳压器AQ3(EH11A)输入商电压为5V正常。输出端为3.1V不正常偏低。后来发现。主板插上电了后,过了大概一分种左右,电容CT6、CT4、CT8发烫,检测几个电容没发现不正常(在路检测),本人刚开始学的主板维修,特在此请教一下老师傅。下一步我要查哪里?会是什么问题??还有这块主板的负责开机三极管击在什么位置我怎么找不到

网友:
3.1v应该是正常的吧,,,有的就是3.3v左右都算正常,你还是差开机的工作条件吧(VCCRTC..RTCRST#...32768HZ...3VSB..RSMRST#...PWRBTNSW#....SLP_S3)

网友:
查供电啊。开机信号啊

网友:
说得太笼统,顺序先查待机3.3V是否正常,待机晶振有没有起,再查开关到IO是否有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