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维修手机大家是怎么报价的呢。

楼主(2015-05-09):
是拆开再报价,还是直接报价呢。 拆开报价不修真的很费时间呀

网友:

是拆开再报价,还是直接报价呢。 拆开报价不修真的很费时间呀

网友:
好像好些要收拆机费吧 看你怎么说了

网友:
那就看你的技术含量了  和电脑是一样的啊   你要不拆  但是你要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修好什么价位   顾客听到信服    当然就好搞了!

网友:
看什么故障,比如屏幕坏,这种就直接报价。如果不开机,一般都要拆机检查故障。维修这东西是麻烦些的,不要怕麻烦

网友:
是的,,,自己要知道大概是什么问题,心里有个大概报价,,

网友(2017-03-29):
检测后心里才有数,才能具体报价。也可以不检测报高价。这要看你和客户怎样沟通了、

网友:
一般都是询问原因,后 检测报价  这样客户容易接受  不漫天要价

网友:
看情况咯。。。。明显问题直接报价最好

网友:
这个你要看故障啊 。然后看人报价。

网友:
你心里要提前知道大概哪里坏啦,成本多少,然后报价。

网友:
一般先预报一个价格

网友:
有个初步报价范围,同意的话检测具体报价

网友:
楼主问这个有点那啥了  这行做着做着你就知道怎么报价格了 有的人你想拆机都不会让你拆  要你就这样报价  价格报多立马走  报低二次加价又很难所以比较考验楼主对故障的判断能力了

网友:
先和顾客沟通是怎么坏的,再去估计问题。报价

网友:
一般报价200多

网友:
店面收的一修机一般很好报价,除非有连带故障没测试出来的麻烦些,其他的都还好。找个靠谱的上家,在他的二修机的报价基础上加点就是了!

网友A:
报告,我不是估计的,页面显示错误,我就多点了几下,没想到重复回复了,请版主大人明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告,我不是估计的,页面显示错误,我就多点了几下,没想到重复回复了,请版主大人明鉴!

你澄清就好。不怪你。

网友:
先估价,再沟通,客户同意价格后拆机

网友:
一般询问下损坏原因,直接报价,很少有预估不够的,真碰到了,不亏本就修修,不够本就二次报价,或者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