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r33的,+vin短路,

楼主(2015-05-09):
hp g4   +vin短路,测了很多电容,都不是,请师傅们帮忙指点,多谢!还有+Vin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
烧鸡啊!大哥,这个还求助

网友:
小白啊。这么简单都不会啊。

网友A:
没烧出来,15v左右,电源啪啪响,但还是没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烧出来,15v左右,电源啪啪响,但还是没电流

用15V烧的?哥们别修了,肯定烧一大片了。

网友:
pl20  0.4v  ;pl23  0.18v

网友:
  解决大短是最基本的问题啊

网友:
不对,是从3v一点一点加到15v的

网友:
这是19v大短路  在主板上找最大的电容,分好正负极,用表笔接上电流表 用5v烧  一次5秒  摸

网友:
这个用3v就可以烧了。看到电流灯亮了就摸主板。那里烫就是那里的问题了

网友:
用最小电压 慢慢向上加  电流一点点大 到能摸出温度为止

网友B:
有红外眼睛就好了。烧时戴眼睛一看就知道了。
还有就是各组供电WIN要是有电感或断开点 直接断掉缩小范围比较好修点 。我基本上都是这样修的 。要是CPU或显卡等那个供电上管坏了用电压烧真会烧坏东西的。

网友:
慢慢拆了试试看公共电电容,

网友:
烧鸡大法,但是最好跳过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烧鸡一摸就知道了。

网友:
  是不是管子穿了啊

网友:
   烧机啊    发烫那个就是坏的

网友:
电压不能加太大一般3V就能烧出来了。

网友:
公共点短路用3V烧就好

网友:
现在不一定能修好了  15伏

网友:
大短吧哥们,直接烧,注意看的话有些看的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红外眼睛就好了。烧时戴眼睛一看就知道了。
还有就是各组供电WIN要是有电感或断开点 直接断掉缩小范围比 ...

这个想法提醒了我,不知道红外相机是否可以,有机会的师傅试一下啊。

网友:
15v烧过了,估计板子也报废了

网友:
15V烧鸡。。。。。  人才啊

网友:
你 确认了VIN短路就先排查短路 这是最基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