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本 进牛奶 。

楼主(2015-05-09):
这个是见过最严重的进奶了。  无法下手。

网友:
先洗刷刷  看看有没有可修性   不行的话  只能换板子了!先确定CPU  内存好坏!

网友:
先清洗  在看看能不能修了

网友:
....   感觉  主板  内存必挂的,  放弃吧

网友:
放弃吧    太严重了

网友:
感觉难度好大,就算修好也不知道稳定与否

网友:
先清理看看腐蚀得严重不?

网友:
进液体的最难搞  也最好搞

网友:
没戏了,换吧

网友:
直接放水里洗,试试运气看烧掉多少芯片

网友:
直接放弃, 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