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eriton d430 b10 的BIOS

楼主(2015-05-09):
版号h61h2-am3v.1.0

补充内容 (2015-5-10 11:55):
  软件备份的

网友:
昨天网太慢今天上传

acer veriton d430 b10.rar

网友A(2017-09-02):
下载次数这么多  有没有成功的案例啊  是备份的还是买的啊       开机风扇转停是不是BIOS的问题啊

网友(2020-03-27):
下来试试,谢谢分享!

网友B(2023-04-14):
引用 网友A:
下载次数这么多  有没有成功的案例啊  是备份的还是买的啊       开机风扇转停是不是BIOS的问题啊

宏基电脑的问题比较多,也比较复杂,原始还是技术不过关,质量不过硬,品牌技术差。这种机子,开机风扇不转可能是内存条接触不好引起的,我试了好几台D430都这样,把内存条拔下来重新插上就OK了。但如果是主板或电源有问题就没办法了,除非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宏基电脑的问题比较多,也比较复杂,原始还是技术不过关,质量不过硬,品牌技术差。这种机子,开机风扇不 ...

能上22NM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