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278正常开机,几分钟后绿屏

楼主(2015-05-09):
如题,一台,苹果A1278刚开机正常,但一会就绿屏。

请问各位苹果大神,是显卡问题吗?另外还要问下,如果换显卡的大家报价是多少呢。我修苹果的机器很少,不是很清楚

补充内容 (2015-5-17 20:49):
多谢各位指点,该机加焊显卡OK

网友A:
外接试试,有可能是屏坏了。

网友B:
前几天  不是有个 哥们发帖   说是屏排线 腐蚀了。、嘛。。  是不是这款机。。你找找咯!

网友:
这个不了解,无法帮上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  不是有个 哥们发帖   说是屏排线 腐蚀了。、嘛。。  是不是这款机。。你找找咯!

老大给个连接我去看看

网友C:
我认为应该先用排除法,找到蓝屏的原因(屏,屏排线,显卡芯片)。用外接你得购买专用的配件,估计楼主维修苹果的机子较少配件不齐全,用排除法有点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应该先用排除法,找到蓝屏的原因(屏,屏排线,显卡芯片)。用外接你得购买专用的配件,估计楼主维修 ...

是呀,机器是一苹果经销商拿过来的,他说3个月钱发到北京修过的,也是这个故障,所以怀疑是显卡问题

网友D:
加焊无效,是在苹果系统下这样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加焊无效,是在苹果系统下这样吗

WIN7,苹果系统下都是这样,刚开机的时候是好的,有是几分钟,有是在滚动条哪里就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应该先用排除法,找到蓝屏的原因(屏,屏排线,显卡芯片)。用外接你得购买专用的配件,估计楼主维修 ...

你大概也不知道板子发到北京维修,是否排除了屏跟屏线的问题?如果不是显卡的问题,你怎么办?你的板子号是多少?

网友:
苹果的产品一般比其他品牌的报价贵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WIN7,苹果系统下都是这样,刚开机的时候是好的,有是几分钟,有是在滚动条哪里就这样了

看了你的描述,显卡的疑点最大。我不明白的是发到北京维修,为什么没有维修好,什么原因?

网友:
有没有试过加焊一下显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试试,有可能是屏坏了。

大哥,这机子没VGA!

网友:
现在就修苹果还能挣点钱了,就是因为技术和配件不好找。楼主多查下资料,翻翻帖吧

网友:
换个屏试试咯

网友:
谁都有第一次,仔细检查看上家动过哪儿,这种问题一般是显卡故障但是也不排除其他地方有问题,苹果的机器很特殊一些接口腐蚀也会这样,重置下PRAM排除下软故障,方法如下:
【步骤】
1.关闭电脑。

2.在键盘上找到以下键:Command、Option、P 和 R。您将需要在步骤 4 中同时按下这些键。

3.打开电脑。

4.立即按住 Command-Option-P-R 键。您必须在灰色屏幕出现之前按下此按键组合。
一直按住这些键,直到电脑重新启动并听到第二下启动音为止。

5.松开这些键。

网友:
还有就是不装硬盘你看下是否是白屏

网友:
如果不装硬盘也绿屏的话你就要重点检查屏、屏线、屏线接口、显卡相关。祝你好运,修好后给我们反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