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 SY-N78GM3-RL 没复位维修

楼主(2015-05-09):
由于客户催得急修好后直接就拿走了 只能分享下维修经验:板到手后是全板没复位,首先检查供电,发现各电压都正常就是没有复位,一看是N78单桥,不管了直接加焊桥,加焊后感觉也是希望不大,这梅捷单桥的板没复位的加焊过不少,没有一块可以直接好的,哎...只能靠着经验感觉应该是CPU_PWROW信号有问题  没有图纸,没办法... 只能是一顿猛撮,最后果不其然在电源4P接口那发现有个三极管控制极有电压,却不能把后极电压拉低.....你懂的,换上再说    罪魁祸首就是它   有碰到的朋友可以试试      就是4P旁边标红圈那个

网友A:
不是没图纸吗?楼主是怎么找到是那个三极管坏了?厉害!

网友B:
人家lz 事先想到CPU_PWROW  信号问题啊。。。然后跑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没图纸吗?楼主是怎么找到是那个三极管坏了?厉害!

亲  厉害就加点分嘛   不扣你分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lz 事先想到CPU_PWROW  信号问题啊。。。然后跑线啊。。!

就是   你也给加点分哇   又不扣你分

网友C:
三极管不能把后级电压拉低,是因为基极到发射极断路吗?本人小白,不是太懂呢

网友:
还是有经验好搞维修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三极管不能把后级电压拉低,是因为基极到发射极断路吗?本人小白,不是太懂呢

总之就是三极管坏了,是封装的,断路你也不敢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总之就是三极管坏了,是封装的,断路你也不敢修呀?

我最近在自学主板维修呢  对于电路还不是太懂  我不知道我的上述理解对不对

网友E:
佩恩大师真厉害,戳到死穴了,呵呵

网友:
真厉害,学习了,佩服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电压都正常我也是加焊桥了还是楼主原理强

网友:
cpu的供电开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佩恩大师真厉害,戳到死穴了,呵呵

瞎猫碰到死耗子

网友:
CPU电源好信号

网友(2015-11-23):
你是怎么找到那去那去的呢,是不是找了很久啊

网友:
这种二线厂家的板没有图非常难修,复杂的我都是直接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