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ml c2不过内存什么问题

楼主(2015-05-09):
什么问题啊 。。。。。求解
问题

网友:
内存工作条件正常吗?

网友:
先换内存,,在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内存如果有供电就换个内存试试在不行刷程序

网友:
遇到很多

网友:
还是查查内存的共组条件,没有问题的话就刷BIOS,,,,,

网友:
嗯,LS说的有理,LZ可以试试效果

网友:
刷BIOS,查内存的条件,就这两样,如果再不行,扔了它

网友:
最主要是看看内存供电正常不

网友:
同意先查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