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医疗设备显示器维修一例 附数据

楼主(2015-05-09):
医疗设备显示器维修一例 附数据   philips HL1516维修一例,该机送修时开机显示黑屏(有背光不显示),拆开机器检测各路电压,均正常。就是不显示。在好机上,读了一个好机上的程序。写到故障机上。 上电测试故障依旧。用通用板测机以为是5V供电,结果一样,于是查屏参发现该屏供电是12V 把屏供电调到12V 测试屏 OK 测屏供电电压空载时12V 带负载时才6V电压。不对。更换屏供电MOS管。上电试机 故障排除。数据是好机备份。 需要自己去下载

医疗设备显示器 PHILIPS HL1516P TSUMXXXX LC150X01 12V SST25010.rar

网友:
修医疗的价格不错

网友:
虽然是15寸的,但这个好像也是比较新的产品吧,

网友:
医疗用的设备做工应该比家用的好吧。

网友:
小赚了一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