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哒哒响

楼主(2015-05-09):
23的显示器,显示正常就是晚上有不定时的会发出,哒哒的响,大家指个方响。
显示器

网友:
描述不太清楚呀 打打应该是电源部分问题

网友:
电源或高压板部分。

网友:
你说的这个意思不怎么明白,你最坏拆机看看 声音是哪里发出来的。

网友:
楼主不拆机子,不可能搞明白,一步一步来吧.....

网友:
是塑料壳热胀冷缩吧

网友:
显示器带有音响功能吗?如果有的话可能是滤波不良造成的。如果没有就要看是灯管部分还是高压或者电源部分喽、

网友:
这个是电源的变压器在响,老化了,换电源板吧

网友:
电源插口接触不良吧。

网友:
有时维修就是拆开机器开始的,拆开,问题可能就简单了

网友:
楼主传张拆机图吧......

网友:
是不是有虚焊,导致有接触不良,导致打火阿

网友:
可以是虚焊了导致的打火声吧,拆机晚间观察。

网友:
可以先拆啊,看看具体是哪里响

网友:
变压器坏了,换个就好了,也很安静

网友:
看看电源板上的电感

网友:
人爱是不定时的有响声,很可能拆开后又没响声了,楼主如果怕烦,直接送修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