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3S开机60度刷BIOS无果

楼主(2015-05-09):
收到一台华硕A43s版号是k43sd  4.1
收到后是不开机,没有图纸就在网上定会了一块主板,但是装上一测试 温度很高,鲁大师一侧就90多了,刷BIOS把连续刷了好几个还是不行,求大师们给之个招在线等谢谢了

网友:
原来的那个风扇散热不行吧

网友:
不是散热没问题就不行啊

网友:
CPU有问题也会那样哟,先用风枪吹一下散热器CPU那个位置,然后看热能否传到散热栅那里。如果能,就排除CPU和接触的问题吧。

网友:
散热处理下再来求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