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5-05-09):
华硕,3.3  5v都有cpu1.2也有。桥1.12也有就是不开机咋办那

你ヽ莪的唯一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o0飝兲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有没有查IO的触发脚位

网友:
你这么描述谁也帮不了!!

网友:
华硕主板很多都是822电阻问题

网友:
我只能说,哎!

网友:
主板工作的三大条件,供电——时钟——复位,光有供电也是不行的,看看时钟,晶振是否起振

网友:
不开机问题多了去,按上电时序查吧。

网友:
LZ为何如此疯狂的水啊……

网友:
LZ问题真多

网友:
不去就去基地学习吧

网友:
说的不具体怎么帮你

网友:
详细故障你都没有说 怎么帮你

网友:
VTCXO28-1主板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