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都坏那?

楼主(2015-05-09):
我有好几条3代的内存就是点不亮。一般的内存都坏那?程序坏?还是颗粒坏。如果是颗粒坏我能不能修啊?

你ヽ莪的唯一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o0飝兲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有专门修内存的,,颗粒程序都可能!!

网友:
基本都是颗粒坏。

网友:
程序较多,金手指和颗粒

网友:
金手指接触面被氧化了

网友:
得有专业测试软件才可以定位坏的内存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