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问题

楼主(2015-05-09):
电脑一体机漏电 是因为电压不稳吗? 我需要买解压器吗?我的电脑是一一 一体机电脑 不是老电脑 电脑散热不好我的电脑不时的会出现几次外壳漏电打手的情况 时间不长得 我没怎么在意 一直使用 昨天家里人玩游戏的时候还好好的 还看了会小说 换视频的时候屏幕就出现了雪花 电脑就自动断电了 我过去重新启机 开始都很正常就是到最后一步没有显示桌面就直接黑屏了 发现后壳烫手就把电源关了 决定凉一下电脑 到晚上开机 电脑能正常使用了 就没当会是 今天在开机 电脑有出状况了 还是和昨天一样 到最后一步黑屏了 是不是系统崩了 重安装系统就行了?我没有系统盘 找了个修电脑的 给我装系统装了两回 还是一样 最后跟我说 显卡坏了 要换显卡 说一个显卡300-400 我感觉不对 显卡要是坏了它怎么能亮 还显示windows7 我没让他修 明摆着要坑我啊!我自己买个盘 安装到一半电脑又出现了雪花 又断电了 在开机按钮附近又漏电打手 开机什么也没有了 直接黑屏了 把电线拔了 按钮还亮 这是怎么回是 漏电是电压不稳吗? 有人告诉我电压不稳买个稳压器 稳压器管漏电吗?我抱着电脑到维修电脑城 弄了1个小时 初步断定 电源主板坏了 可以修 具体要检测 2-3天能完事 整体修下来要150 电主板坏 跟漏电有关系吗? 我真的要买稳压器吗?可能我叙述的有些罗嗦了…哪位大神可以给我解惑

网友:
应该关系不大

网友:
电压不稳定跟漏电没有任何关系!漏电跟一体机的开关电源某个电容性能变差有关系,漏电的确会造成主板某个元件损坏,我以前的同事买了某品牌的台式机,有一天电脑黑屏了找我帮忙,(那时我还没有系统学习电脑维修技术,只能安装操作系统,处理简单的故障。)我检查发现并不是简单的操作系统问题,听同事讲有时按开机键时有触电的感觉,询问得知同事的电脑接的是二相电源,正常的应该接三相电源,原因你懂的!同事的台式机买的时间不长,我建议找售后服务,后经售后确认是CPU烧坏了,经过交涉免费换了个CPU,售后也觉得奇怪,还没有发现因为使用二相电源,造成电脑硬件损坏的事情同事听从我的建议把电脑的电源线改成三相电源供电,从此同事再也没有找我·处理硬件问题·。

网友:
至于你该不该配稳压器,要看你哪里的电压是不是波动很大,现在的开关电源适应电压范围很广的,并不象以前的电源。电容漏电的确会造成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