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芯片ACOK问题

楼主(2015-05-09):
广达KL2A请教PC25至PQ13的工作原理
机子问题是ACOK不开漏输出,如果断开PC25或PQ13,ACOK才会开漏。在原图PC25右边一直变化,拉低了ACIN。断开后就不会变化。换过PC25至PQ13一路上元件,芯片当然也换过。
哪位遇到过的大哥,给点提示。

原图ACIN有3.4V,断开PC25有3.5V,都会大于REF的3.2V。只要断开PC25或PQ13或PQ56,ACOK才会开漏。一路上的元件都换过,芯片一样换过。机子还没好,正在思考反馈会不会让芯片保护去控制ACOK。
我都遇到两块板子都是一样,没人遇到过吗?
高手们帮我分析下PC25至PQ13吧,个人分析就是ACOK没开漏前PC25右边5V,电容不能突变左边同时来5V去控制PQ13,PR232接地放电或限流什么以的,但我不明PD9有什么用。

网友:
PQ13没换了看看?

网友:
换掉PR232看看,PQ25G极的正电放不掉导致PQ25一直导通

网友:
ACIN电压须大于3.2V时,ACOK才会开漏输出

网友:
好了没有呀。

网友A:
pc25 和pq13是检测电路,acok#不能为高,高的话,就保护了

网友:
ACOK#信号接那里  查看过没

网友:
电压过低了,

网友B:
ACOK开漏输出 被LDO 上啦导通PQ66 得到低电平的ACOK#   低电平的ACOK#将LDO转换为高电平的ACOK  低电平的ACOK#截止PQ13 得到高电平的88731acin 给EC作为适配器检测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ACOK开漏输出 被LDO 上啦导通PQ66 得到低电平的ACOK#   低电平的ACOK#将LDO转换为高电平的ACOK  低电平的AC ...

多谢你的分析,再分析PQ13至PC25这一段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25 和pq13是检测电路,acok#不能为高,高的话,就保护了

ACOK#受控于ACOK,ACOK有问题当然会保护。

网友:
你得从ACOK查起,一步一步来

网友:
慢慢研究吧

网友:
电子产品要有强大的基础,分析图纸就好了

网友:
看看ACOK输出有没有短路,还有建议你去买一本讯维的维修不是事,希望对您有帮助

网友:
你的这种情况,只能一个一个的排除,先查芯片的条件,最好是有PDF这样的你就事半功倍了,外围电路是建立在前者基础之上的

网友:
是不是有微短,导致保护

网友:
是不是PQ13G极电压高了,拉低了ACIN……PR6电阻有没有问题,

网友:
帮你顶一下吧,小白也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PD9在这里前卫作用,ACOK正常输出的条件是acin稳定大于等于3.几V后

网友:
饼哥教的东西你又还给他了

网友:
芯片的工作条件查了没?

网友:
这个我也不太懂 帮你顶下

网友:
看是不是板层微短引起的 ,把ACOK信号连接的元件全部拆掉,再用M欧档测量这个信号,对地有没有阻值就知道微短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