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750笔记本白屏,外接显示屏正常

楼主(2015-05-09):
一宏基4750笔记本,放几个月后开机白屏,背光正常,无任何显示,但外接显示屏正常,是屏的问题吗?屏线重插过了一样,显卡有问题没?两个屏共一个显卡吗?

网友:
查是否有屏供电

网友:
4750和4752板子问题太多,很难搞

网友:
换个屏幕试试啊

网友:
没修过这个问题

网友:
策策有没有屏的供电。lcdvcc

网友:
我碰到红屏  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先测是不是屏幕的问题,替换法

网友:
显卡问题很大

网友:
把屏供电修出来,屏幕好了!

网友:
你先用屏代换一下了,用排除法,可以快速判断

网友:
一般情况下,白屏都是屏供电有问题了,你查下把

网友:
你换个屏试试 如果这样那就是显卡的问题了!虽然外接正常但是不能说明显卡没有问题

网友:
供电先排除吧

网友:
先查屏供电,再换屏。。。

网友:
外接正常不代表显卡是好的啊

网友:
白屏时间查供电,哪组没有

网友:
不是外接显示正常显卡就是好的   你先用别的屏试试  还是那样的话 排除屏线以后  就是显卡   我昨天修了一个就是显卡的事

网友:
少电压,很好查的

网友:
屏上缺少3.3v供电。

网友:
lcdvcc查了吗

网友:
lcd en!屏开启信号

网友:
遇到过开机灰屏的 结果是有一根内存有问题

网友:
屏供电,屏供电开启信号看有没有

网友:
屏进南桥的话先加焊南桥

网友:
换个屏试试吧      先搞简单的

网友:
哈哈,徐总把东西给我交出来

网友:
看屏供电有没有出齐 有的话屏现插过试试

网友:
屏供电出问题了。

网友:
屏,屏线 ,屏供电都排除的话 ,很可能是南桥 ,双显卡 显示是从南桥输出的

网友:
这是什么问题,修得了累

网友(2015-06-08):
新手小白,路过学习

网友:
不是外接显示正常显卡就是好的   你先用别的屏试试  还是那样的话 排除屏线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