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楼主(2015-05-09):
如题,天气热了,BGA也开始玩起罢工了,上个星期只是偶尔会断电,这几天基本上是不能用了,上下风嘴温度上到200度左右就开始断电,不知是哪里问题?如果是小问题还望迅维的工程师能够指点一下如何维修,大问题就不修了

网友:
在线等,急用

网友:
不好意思,这段时间在生产手机爆屏贴合机。没怎么在电脑旁边,有问题你可以直接打我电话,能正常工作高温断电,一般没什么大问题,可能是内部某个220V供电线松动,电流过大时断路器自动保护了。具体检查步奏可以打我电话咨询18823306617

网友:
自已拆解观察一下,内部并不复杂,小问题自已完全可以搞定。

网友:
我也感觉里面零件不是很多的

网友(2015-07-10):
应该是保护了

网友(2015-11-17):
是不是温度过高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