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6CM

楼主(2015-05-09):
今天接一台ASUS K46CM  独显,板载 I5/3337U 电流到0.32,量各电感电压,发现无CPU供电,主芯片RT8168B,供电开启信号等正常,不知道跟BIOS有没有关系?

网友(2015-06-17):
我也有一台和你一样的故障,不知楼主修好了吗,如果修好了,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有太类是和你差不多的

网友(2015-07-27):
我也遇到一台,难道是通病?

网友:
CPU集显 CPU电压 没有 怎么破

网友(2015-09-03):
我这也有一台,时亮时不亮,亮的时候会花屏,就像爆米花一样,什么都看不到。

网友:
不亮的时候也是没CPU电压的,上面没说完客户来也没看,就回复了,不好意思,还有这机还会个情况就是电流0。32就不动了,刷地过BIOS,还是一样,没图纸,我也不知道怎修了,对华硕机,一直不想修。唉

网友:
巧了,我手上也有这么一台,时开时不开的,开机的什么都正常,不开机的时候就是没有CPU电压

网友(2017-06-20):
我现在手里也有一台这样的 BIOS刷过几次了  南桥换过一次 BIOS芯片也换了  电流0.4

网友(2018-09-08):
我这也有一片是进水的机器,没有CPU供电,VIN待机有19V,开机后就变成0.5V了

网友(2020-06-07):
我手上也有一台。一样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