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温烙铁待机温度高

楼主(2015-05-09):
本来是发热芯中的传感器损坏,温度到200就上不去了。现在换了个发热芯,温度上的很快,烙铁能自动恒温。调到300度档拆主板电容就像阿婆吃柿子,几秒掉下,两个孔也干干净净。从来没这样轻松过。唯一感到不足的是待机温度高,刀头不光能熔焊丝,还能熔BGA无铅锡球。估计待机就有250+。现在的芯发热丝阻值与原先的一样13欧姆,传感器阻值比以前的小很多才1.1欧姆。测原先的损坏传感器阻值2-----50欧姆跳动(可能手柄没拔下测的值)。想咨询高人,可不可以尝试在手柄传感器线路窜入1欧姆呢。若窜入电阻本身是不是会发大热?面板有个调温孔,不清楚是顺时针调低还是逆时针调低。

网友:
你用表测一下原来的阻值然后正调和反调都试下就知晓了。

网友:
应该是芯子换错了,936的芯子一种是热电偶做传感器(阻值1欧姆多),一种是热敏电阻做传感器(阻值大于10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