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电流跳变几次不显示 换显卡一样

楼主(2015-05-09):
手头有台G450 Intel N卡独显,电流跳变几次,正常来讲应该是过到显卡了,换了显卡一样,屏线接口L6电感无3.3V,直接短接Q4 3.3V飞线过去也黑屏没显示,证明与转换3.3V无关,难道还是显卡问题?论坛看过很多个师傅修的这款机器也是换显卡不行,难道有断线吗?修过的大虾们请给点思路,谢谢啦。

网友:
外接试试,屏线也测下

网友:
测下LVDS 看下有没有读屏的动作

网友:
别跟我说是 USB口没断

网友:
USB短路了   通病

网友A:
    USB接口短路   通病

网友:
s 是不是显卡问题啊

网友:
刷下ROM 试一试呢

网友B:
这个机子 USB口爱坏 最大的通病     如果北桥是   2001的   那干北桥能好!

网友:
好多问题是BIOS坏了

网友:
这款机器的问题多    不好修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供电版的问题

网友:
就是USB 口的问题 了    楼主看一下USB吧

网友:
这个通病啊,USB口啊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外接正常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上面的大神都说是USB口那边的问题,你试过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USB接口短路   通病

的确是USB短路了,刚刚发帖就找到原因了,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子 USB口爱坏 最大的通病     如果北桥是   2001的   那干北桥能好!

正是USB短路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的确是USB短路了,刚刚发帖就找到原因了,谢谢大家

因为USB换了显卡 以后得注意了

USB等这些是最先排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