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2J换南后掉电求大神支招

楼主(2015-05-09):
      手上一台X42J 板号K42Jr REV 4.0的,,原来是不触发,待机偏高,南发烫,进过一点水,直接给它换南,HM55,,换前把BIOS备份了下来,,就怕换后没原机BIOS刷,,,换完后可以开机,进系统的时候风扇就狂转了,刚进入桌面几秒就掉电了,再开还是这样。
      以为要刷BIOS,,就把原来备份出的BIOS写回去了可还是一样,,又论坛下来几个BIOS都是一样的。裸板开机也一样,,开机后显示30秒左右就风扇狂转,110秒左右就掉电,马上再开还一样,应该不是温度问题。哪位大神修好过这个问题,多多指教 谢谢

网友:
HM55南桥,更换后要刷更改过的BIOS,自己原机备份的和别人备份的刷了都不行

网友:
以内存贴纸型号为准!
下载BIOS再刷

或者提供下内存贴纸型号 我给你一个BIOS

网友:
楼主看看内存槽上面写的是什么型号   我这里有BIOS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

网友:
不是有工厂版的程序出来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