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T开机一会就掉电

楼主(2015-05-09):
最近朋友那里拿了台索尼111T过来 说是开机一会就掉电  我问他大概多久掉电  他说一般15-30分钟掉电  自己也试了下20分钟左右掉电   以为是散热问题    结果拿回来拆机清理完  竟然不触发了  刷过BIOS  待机电压也正常  现在没有思路   请教各位有什么想法么     现在基本不触发  偶而触发也还是和原来一样

网友A:
- -那不是很好  说明掉电很可能就是由这个故障引起的  这时候不触发  还跟好锁定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 -那不是很好  说明掉电很可能就是由这个故障引起的  这时候不触发  还跟好锁定故障

问题是索尼没图纸,万一修不好还是不触发,很难向客户交待。这两天来了几台触发亮机掉电的,特别交待修不好要还原故障,这种清下灰不行就还给别人吧。

网友:
楼主说得对,别到时候没修好反倒扩大故障了,那就麻烦了。

网友:
修掉电 下载不触发

先按时序修触发吧  没有图纸 找个类似的查下  比如找个EC一样的参考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索尼没图纸,万一修不好还是不触发,很难向客户交待。这两天来了几台触发亮机掉电的,特别交待修不 ...

现在就是基本不触发了   在不行后天还他了 由于是比较看重的朋友带来的  现在不触发不好交代  毕竟给我时还可以亮机

网友:
是不是61111t啊楼主

网友C:
楼主修好没有    我手中也有一台索尼的61111y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好没有    我手中也有一台索尼的61111y

是 VPCEG 111T MBX-250

网友C:
     不一样   我的是MBX-214我的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一样   我的是MBX-214我的修好了

你的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不触发  换了EC    刷了BIOS就好了

网友:
我的是待机正常,按开关键电流上到0.17就掉到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