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TD2136S的讨论,请大家多多讨论

楼主(2015-05-09):
相信大家现在都会遇到  新的板子上  好多都使用RTD2136S这个芯片

是EDP转LVDS信号的芯片,此芯片是直接从CPU发出来经过RTD2136转换成LVDS给屏

现在都不知道它是怎么样一个工作流程的(工作时序)  希望坛友、大神、专家来给咱讲讲

此图是从DELL 8251P 图纸上截的图
3,4,7,8,9,10脚是来自CPU             右边LVDS是输出给屏的

5,18,22脚3.3V供电

11,15,43脚1.2V供电     是芯片自身内部17脚输出经过一个电感输出1.2V

13,14脚是连接到SM总线上,英特尔芯片组的是通过SM总线连接到PCH,AMD芯片组是连接到APU上

45,46脚 是读取屏码片引脚

19脚明暗度调节
20脚是屏供电开启

21脚  英特尔芯片组的是PCH直接发出的,AMD芯片组是APU经三极管转换发出的

44脚是背光开启

47,48脚是读取外部ROM

1脚 好像是好信号输出

不知道这个芯片的工作时序具体时怎样的?????????????

网友A:
看着像是和Y460所使用的双显卡切换的芯片功能差不多

网友:
没有时序吧,然后是供电,有串行总线控制的吧,在打下个数据线阻值,最后只能换芯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是和Y460所使用的双显卡切换的芯片功能差不多

这个芯片和Y460切换  可差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和Y460切换  可差多了

查阅了一下,和显示器的驱动芯片一样。

网友:
问问迅唯的老师把,他们分析能力很强。。

网友:
都是高手来着

网友:
没接触过这个芯片

网友:
楼主分析能力很强,也很专业

网友:
楼主的帖子有两个作用,一方面教新人一些分析芯片的知识,另一方面是求助这个芯片的时序

网友:
有示波器的朋友给楼主测一下时序呗

网友:
现在的芯片型号越来越多,有很多是第一次看到,像联想·Z400S的·3,5V芯片。

网友:
RTD2136r怎么工作的,我的机子外接显示,内接不显

网友(2015-06-17):
我今天也碰到一台,三星机器,也是RTD2136S ,外接显示正常,内接暗屏, 背光没开启,强开启,有亮屏没字,  RTD2136S芯片发烫,估计要换芯片

网友:
a.供电电3.3v满足以后,b芯片收到APU或者intel的pch发出的SM信号,经过芯片转换出edid data clk信号读屏信息c.系统读屏以后apu或者intel的cpu开始输出DP信号,经过芯片转换成LVDS信号输出到屏幕。d.apu或者intel的pch输出背光调节信号到芯片,芯片相当于一个同向器,转换出面板背光调节信号。
以上是我个人观点,希望能给你做参考,如有偏差,欢迎斧正。

网友:
今天一个机子华硕k550d是没有背光,屏接口37没有电压,芯片的供电和开启都有电,屏接口37脚和芯片19脚相连的飞线3.3v就可以亮机呢??

网友C:
这个东西是是独显集显切换用的,,,一代的机器用到的,二代就没有了,,,它由一个信号来控制切换独显、集显

网友:
这个是独显集显切换的

网友(2016-08-07):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是是独显集显切换用的,,,一代的机器用到的,二代就没有了,,,它由一个信号来控制切换独显、集 ...

这个是转换芯片 4代用的。
楼主
edp时序见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95687-1-1.html

网友:
学习了,不错,能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