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4LY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5-05-09):
不触发,有待机3V,这机子5V是在上电后才有和苹果的一样。
待机时测BIOS的 1 2 5 6脚没有数据读取,这种情况一般是EC的工作条件没满足或EC挂了。
EC是8572E,简单测了下供电正常,换了个EC还是一样的情况,没办法只好找点位修了。
EC供电正常,晶振内置,测EC_RST#发现中有0.08V 运气好一下就找到故障点。

复位一般是3.3V过一个电阻和电容延时产生,

测得R3204 100K阻值正常,去掉电容C3201后电压恢复,找个电容装上OK

沙漠孤烟。。。 + 2 赞一个!

网友A:
正常损坏的 ECRST不正常?没有进水等?

ASUS的这个信号出问题的不多

网友:
这是秒的节奏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损坏的 ECRST不正常?没有进水等?

ASUS的这个信号出问题的不多

没有进水的

网友:
修华硕的机子有些危机感  没图

网友:
要是遇上无图无点的就头痛了  给你加分了

网友:
华硕就是麻烦,修得头疼

网友:
很赞,已加分

网友:
这个算秒杀不,直接杀到ECRST

网友:
赞一个,能在短时间内找到故障

网友:
我前几天也修过这故障,型号是X84H的也是EC没复位。

网友:
华硕修的揪心

网友:
现在华硕的机器修起来很纠结~好在哥们售后有人~~

网友:
华硕电脑就是难修,没有图纸,主板上也没有标注,还好楼主技术过硬

网友:
朋友,点位图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秒杀啊,高手啊

网友:
有没有图纸,给发一个看看

网友:
你是如何判断5V是开机后产生的,有没有依据

网友:
楼主的运气的确不错,不过好运气是外因,好技术才是内因啊。

网友:
你这是磁到简单 的了 运气不错

网友B:
感謝楼主,今天也是修这故障。
g73g84
我想知道这电容在哪个位置或说一下是EC的哪个脚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謝楼主,今天也是修这故障。
我想知道这电容在哪个位置或说一下是EC的哪个脚

网友:
你*脏话*运气Z这么好

网友:
华硕不出发。acin出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
华硕没图纸,点位图又是去哪里找的啊?

网友:
好帖子 值得一读

网友(2015-06-11):
谢谢楼主分享,我下了BIOS装上就亮机了

网友:
都修到这样了,华硕的有难度

网友:
没点位就要麻烦了,只有请上神器刷子

网友:
好技术叫我三天也修找不到故障

网友:
秒杀啊!有神器就是不一样

网友:
EC的供电,时钟,复位。ACIN,LID,BIOS片选 是不触发必检的条件。

网友:
修好就是硬道理

网友:
有点位图好修很多啊

网友:
还是值得学习的

网友:
华所的机子我有点怕哦,不好修

网友:
一般都是受潮啊   进水啊才会出现这一类的问题

网友:
修这样的机器,心情美哒哒。。。。。

网友:
厉害,秒啥几乎

网友:
要我就BIOS刷到没分

网友:
一步一步查。奇迹自见

网友:
以前遇到过没弄好。现在回去试试

网友:
asus好难修的也。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修了不少机器吧

网友:
...……。刚刚看你的贴搞定一台一样的——拆了就正常了,

网友:
修这样的问题心情真是舒畅,捡钱入裤袋啊

网友:
运气好也要有一定的实力在那里摆着的,不是谁都会|“运气好”的时候。

网友:
生意惨淡  过来观摩一下

网友:
修的头痛啊

网友:
华硕这机器没资料没得修

网友:
楼主这才是真技术

网友:
楼组点位能贡献下码

网友:
这个情况是不是通病呀

网友(2015-07-14):
好技术 干得漂亮 这修几年才有这思路

网友:
bios可以发下么 独显

网友:
果然是通病,遇到一样情况了,已修复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也秒了一把

网友:
怎么一下子就找到了 问题 我都跟不上你的节奏

网友:
楼主技术好 修的不错

网友:
看 到华硕就恶心 没图纸没点位

网友:
手上一台同款 不通电 像是短路保护 无图纸 无点位 无思路 三无状态。。。。

网友:
碰到一开机 灰屏 外接泛白的机器 咋搞

网友:
华硕有图也难修

网友:
华硕没图纸,这工厂怎么还不倒闭

网友(2015-08-31):
有点位图就是方便啊

网友:
这都找到了。哈哈。

网友:
进水了吗 ?

网友:
华硕的机器真不好修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

网友:
华硕的机子有点坑的

网友:
楼主 这个电容容易坏吗

网友:
给你加分,华硕的无图头痛

网友:
这种问题都能给你遇上,我可没有那么好的运气

网友:
一群马屁精

网友:
秒杀啊     高手

网友(2015-10-22):
刚看了你的,手上的直接秒了‘

网友:
哈哈遇到了同一个故障点

网友:
5v没有完全产生,有0.9

网友:
ASUS的机子,没有图纸最讨厌了,还好有个点位啊!

网友:
华硕没位置号,修起来烦人

网友:
思路很轻松  支持一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