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930p 用p8700死机

楼主(2015-05-09):
  此机器原来是南桥背面PCB 板进水。其他还有一些零散的地方也进水了。南桥背面进的不严重的。至少没有断线。只是腐蚀了一个电阻。,清理以后机器点亮。但是卡LOGO,后来发现内存没有插到第一个槽子。插到第一个槽子后机器进系统了。键盘坏。测试过程中机器死机5分钟都不到。随后更换系统硬盘更换内存,最后换了个CPU 机器正常一个小时好的。问题来了,以为买个cpu就好了。结果换上一样的情况。此cpu型号是p8700 2.53/3M/1066.我所更换的好的cpu是t6600 2.20/2M/800。这连个cpu同样是gm45机器上用的。且都是集成显卡。怀疑可能BIOS 没有更新导致的。我就用不会死机的CPU 刷了个BIOS 结果换上P8700还是一样。兄弟我有点头晕了,各位请帮帮我。。这个CPU 除了P8700主频和总线缓存高了其他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同了。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有没有哪位大哥遇到过。小弟是在是没辙了呀

网友:
南桥里面确定没用腐蚀吗,南桥拆下来看有没用腐蚀的地方

网友:
既然买  为什么不要同型号的呢       图便宜???

网友:
涨姿势了,修板就要细心!

网友:
刷10年后的bios,t4,t6,p系列的cpu都是可以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