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41T-D3P 关机自动重启

楼主(2015-05-09):
技嘉P41T-D3P 关机自动重启   表笔测得各项电压指数都正常 IO换过 BIOS刷过 还是要自动重启

网友A:
你检查IO旁边有没有什么电阻掉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检查IO旁边有没有什么电阻掉件的

拿过来的时候一样  换完IO 和刷过BIOS 还是以前一样的状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拿过来的时候一样  换完IO 和刷过BIOS 还是以前一样的状况

请问下还会有什么问题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还会有什么问题造成这种情况

我也没有思路了 你IO换了还是一样  要等大师给你回答了

网友:
开机针脚电压正常吗?

网友:
开机针脚电压

网友:
看绿线电压一直被拉低吗?

网友:
开关针电压问题概率大些

网友:
网卡短路会这样

网友:
有可能是某处断路,测一测电源查线各个电压是否有被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