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p03g I7独显开机报错unregistered exception handler!怎么解决?

楼主(2015-05-09):
版号h900 high 这个机器一开始开机不显示,加焊显卡显示了,再开机进过logo后就这样了,裸板全拆也一样,网上看到联想b460倒是很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个机器没有一样的案例,不知道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5-5-11 13:52):
修好了,刷了bios好了!!!

补充内容 (2015-5-11 13:59):
测试好的bios在18楼

网友A:
也只能换个南桥试试了,声卡先换看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只能换个南桥试试了,声卡先换看看了

你遇到过吗?

网友:
刷下BIOS再说

网友B:
南桥问题 换南桥可以解决

网友:
翻译一下英文提示看看说的什么

网友:
先拆外设芯片看看。

网友:
刷个bios,然后不行就只好像楼上说的,拆芯片试试了啊

网友:
遇到过,南桥问题

网友:
刷个bios,不行再换南桥

网友:
进BIOS还原下试试看,不行的话刷个程序。

网友C:
此译  未经注册的异常程序,建议:  重装系统 或   重写BIOS

网友:
我这个进bios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问题 换南桥可以解决

版主看来也是南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译  未经注册的异常程序,建议:  重装系统 或   重写BIOS

进bios正常,直接引导光标不动了

网友:
翻译一下,看看什么意思

网友:
我也出现这问题了   楼主你是怎么年的

网友:
最后刷过BIOS好了!好的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