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5n78l-m lx诊断卡跑码过程中循环重启

楼主(2015-05-09):
asus m5n78l-m lx诊断卡跑码过程中循环重启,开机针电压只有0.35v,正常3.3v,开机针相连的822排阻,一端有3.3v,一端只有0.35v,换822排阻后,亮机。

网友:
又是华硕排阻问题。

网友:
822大哥啊

网友:
华硕,华硕

网友A:
简明扼要值得称道,就是缺张图片

网友:
这个板总是排阻

网友:
开关针电压低导致跑码过程中重启

网友:
感谢华硕的822呀

网友:
感谢LZ分享一例,,,,经典的822例子我是最喜欢的了,,,下次和LZ一样的问题直接秒

网友:
822坏拉低 开机排阵电压导致循环重启      楼主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
楼猪  学习了 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明扼要值得称道,就是缺张图片

本人新手,不知道怎么上传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