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显示器三分之一白屏。

楼主(2015-05-09):
我的显示器刚开机是可以的,慢慢的就变成显示器下面大概三分之一变色了。。。怎么办,还能修吗?

网友A:
看看逻辑板上有没有什么元件发烫,引起玻璃与线路膨胀冷却后复原,好的希望是元件发烫,差的是面板报废,看你的运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逻辑板上有没有什么元件发烫,引起玻璃与线路膨胀冷却后复原,好的希望是元件发烫,差的是面板报废,看 ...

开久了,下面那节变色的会发烫,没变色还是凉的。

网友B:
屏坏了..扔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坏了..扔了吧.

不可以修了吗。。

网友C:
应该是屏幕问题把

网友:
显示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屏幕问题把

我拔掉连电脑的线,下面那块还在,所以不是电脑问题。

网友:
重点检查屏电路,平两边的小磁块电路问题就是这种样子

网友:
既然发白的背板那块发烫,那就拆开看一下啊!把发烫的元器件换掉应该就好了啊!

网友:
  直接就是显示屏坏了啊、。。、!

网友:
拆机看绑定在屏幕上芯片烫不

网友:
这是屏坏了,,,,,,,,,,

网友:
液晶屏上边的PCB板损坏造成  这个板自己是不能拆卸的  必须要生产厂家用专业的工具才能安装回去而且要一样的屏才能代换

网友:
看到有人说凡是这种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图像不正常的屏,直接判死刑,拆都不用拆了,拆了也是浪费时间。基本问题就是屏玻璃上右侧的封装IC坏了,一般根本没办法修的!

网友:
屏坏,看看逻辑板吧

网友:
应该屏的问题,修的价值不大,以前问过一个修屏的机器要10多万!

网友:
直接报废啊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只能换

网友:
这个屏面板应该是三星的MT190-L31,没法修,只能报废。。

网友:
这种情况估计屏是没有救了,当然死马当活马医,拆屏看看发烫的元件,想想办法也话柳暗花明也不定啊。

网友:
跟我的一摸一样。我的凉在一边

网友:
逻辑板,应该有芯片不良

网友:
查下逻辑板,说不定有救。

网友:
屏坏了,修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