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40 LA-5521P用的是什么南桥 北桥?

楼主(2015-05-09):
请问下各位同行LA-5521P北桥216-0752001、南桥218-0660017是对的吗?因为来了一台这样的机器,两个芯片都被人换过了,怕别人会不会上错芯片,现在开机0.5左右的电流,麻烦有这样的板的朋友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A:
我记得是216-0752001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是216-0752001的

嗯 南桥是对的吗

网友B:
这个机子北桥容易坏,是这个型号,这个机子南桥没见坏过,没太注意,记不到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子北桥容易坏,是这个型号,这个机子南桥没见坏过,没太注意,记不到型号

嗯 两个都被人做过了

网友:
机器桥被人换过,先观察桥的晶片有没破损,如果没有再按时序修把,这个机器北桥很容易虚焊,我基本每天都碰见这样的桥虚焊

网友:
最好淘宝上搜下图片看看

网友:
都是对的  我这里有块

网友:
都没有问题  慢慢看吧。。

网友:
这个桥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