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怪问题 插电源正常用电池就怪怪的--已解决

楼主(2015-05-09):
联想 G480   板号 LG4858L    mb 11326-1
插电源一切正常  用电池有时开不了机有时能开机
电池电源一起能开机,用下来正常

用电池电源开机后进系统  把电源拔了 不能打开任何东西  鼠标能动

怀疑----系统  3 5V滤波不良   cpu供电不稳

系统第一个排除   单用电池不开机

35V滤波  用示波器测了正常

CPU供电滤波也正常

那是什么问题呢。。。。。。。。。
单用电池不开机  查过电池电压正常 能正常充放电    保护隔离那块电池电压也有

最后刷BIOS解决

放如此机的BIOS和PDF望大家不要走弯路

G480 LG4858L 11326-1 独显PDF.zip

G480 LG4858L-MB 11326-1 BIOS.rar

网友:
这种现象也会是BIOS问题,见识了

网友:
还没有见过的现象。。

网友:
现在新款机器BIOS会影响

网友:
能分析下么?想了解下

网友:
第一次见到bios也会引起这种问题

网友A:
请教:笔记本无法开机,怎么刷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笔记本无法开机,怎么刷BIOS

做硬件维修的 有编程器  刷BIOS不是难事

网友:
楼主故障不一定是bios哦  有可能是bios旁边的原件不良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硬件维修的 有编程器  刷BIOS不是难事

明白,非常感谢

网友:
对于现在的机子,怪问题,不按常理出牌的都先刷BIOS! 貌似成功率也不低

网友:
有些问题在无解的情况下换个思路也许就有解了,就象楼主说的故障一样,换思路刷BIOS就解决了。

网友:
BIOS不良竟然会引起此类故障,少见

网友:
BIOS的问题还真多呀

网友:
这个要好好研究下BIOS了,感觉好多莫名其妙的问题刷下BIOS都能解决。

网友:
现在的电脑故障好多用理论无法解释了

网友:
什么原理哪,谁能解释一下

网友:
看来以后刷bios跟做系统一样了。。搞不懂的毛病。就先刷个试试。。

网友:
看了许多帖子,怪问题,希奇问题。先刷bios,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