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P67 LE没复位不跑码

楼主(2015-05-09):
华硕P8P67 LE没复位不跑码   内存供电 CPU 桥供电都有  各位大神帮帮忙啊  是哪里的问题啊?没有电容鼓包 刷BIOS有用吗?是没复位不跑码啊 各位大神帮帮忙啊  谢谢

网友:
VTT电压正常吗?华硕板子常坏排阻。

网友:
还是查供电,,,时钟,,,然后就是PWRGD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