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桥接能上网一切正常 晚上断电后就链接不了 提示正在 ...
路由桥接能上网一切正常 晚上断电后就链接不了 提示正在初始化WDS 求大神

楼主(2015-05-09):
客户用的电信的宽带 主路由用的TP的450M三天线路由 ,次路由用的TP300M双天线路由 我的过程是 主路由PPPOE上网 设置信道 设置无线密码 IP192.168.1.1 次路由 改网段 IP192.168.3.1 设无线密码 开启WDS 扫描 链接 连接成功 关DHCP 重启 一切搞定
手机
电脑都能上网 而且一天没事 本以为可以交差了 第二天客户不能上网了 只是晚上关了下电 就这这样了 第二天重新设置 问题依旧 进次路由查看状态,提示正在初始化WDS 求各位大神指教
无线路由桥接

网友:
这样 的问题 那还用 什么大神啊、、自己用2个路由器 在店里自己测试呗。。。我店里的就是这样设置的啊 都出现过问题!

网友:
我有几点疑问:主路由器为什么要设置无线密码?次路由器也要设置无线密码?用双路由器的理由是什么?

网友:
我的理解是:主路由器无线信号不够强,所以加装了另一台信号更强的路由器,满足需要。主路由器设置只要能自动拨号联网就行了,关闭无线功能。次路由器开启无线功能,IP设置:192,168,1,2至100,只要不发生冲突即可。

网友:
我也觉得 是次路由的,IP地址设置问题。 要把次路由自己的IP地址,设置到 主路由一个网段。 这样,主路由才和次路由搞得到一起。 把次路由设置为,靠后的地址,如192.168.250-254

网友:
客户房子装修时没预埋网线 又不走明线 这才用桥接 主路由在一楼 次路由在二楼

网友:
楼主的操作方法没有失误,建议顾客换个路由器

网友:
两个路由桥连一下看吧,一定有问题才会不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