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进水!求指教

楼主(2015-05-09):
   我是笔记本维修学徒,今天接到 一款联想的笔记本,触摸板进水了,接可调电流表待机电压有,触发后电流跳到0.4左右 不动了,拆开看到触摸板下面主板有几个电容被腐蚀了,换过以后还是一样,由于刚学不久,基础不是太好,突然就没有思路了,请各位高手指教指教

网友:
去找个图纸对照着测量下,看看是不是有断线和短路的。

网友:
首先 鼓励新人 祝你好运

你的进水损坏 重点看看腐蚀的地方有没有断线的 有没有电阻腐蚀了

0.4的电流 应该是有些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看下有无断线    如果没断线   你看下电压有无都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