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 B520e 一体机电视板 BIOS

楼主(2015-05-09):
求联想 B520e 一体机电视板 BIOS

故障是启动机器,没显示。机器运行正常。打开电视功能,灯亮,也没显示,屏没有5V供电。

网友:
这个,最好去TB。。。。。。。。。

网友A:
亲测,修好了加分

网友:
楼主确定屏没5V是BIOS的问题吗,咋确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亲测,修好了加分

不知道楼主用了你的BIOS修好没有‘’
给你先加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亲测,修好了加分

楼主求的是B520E的  你这个B520通用吗

网友D:
lz刷了这bios好了没。。感觉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求的是B520E的  你这个B520通用吗

B520E上面的

网友A:
这个小板上的bios你用编程器读取发现里面是空的 ,资料丢失导致的,遇到好多台了刷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亲测,修好了加分

谢谢亲,已完美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刷了这bios好了没。。感觉不是这个问题!

我就感觉是BIOS的问题,已经刷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小板上的bios你用编程器读取发现里面是空的 ,资料丢失导致的,遇到好多台了刷了就好了

确实,前面的一截是空的,中间还有一点数据没丢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用了你的BIOS修好没有‘’
给你先加分

报告版主,刷了他的BIOS以后,此故障已修复。非常感谢

网友E:
怎么刷BIOS???用什么工具!~!

网友:
可以去淘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刷BIOS???用什么工具!~!

BIOS机刷啊

网友E:
  你说的是不是单独的写入器了   不是通过DOS或者系统下刷吧  对了 你的这个程序是主板BIOS还是显示小板上的BIOS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是不是单独的写入器了   不是通过DOS或者系统下刷吧  对了 你的这个程序是主板BIOS还是显示小板上 ...

显示板的。。。

网友:
求助大神,我这里有一台,问题一模一样
但是我不会刷BIOS。。
找不到工具,请问怎么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示板的。。。

可以说的具体一点么?我不知道用什么刷。怎么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