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400服务器开机掉电求助!

楼主(2015-05-09):
IBM X3400  X3500 通病开机掉线,一直按开关我正常开机,翻遍了整个论坛都没有人说明维修什么地方。有坛友说换4个电容 也有说3个电容。请问到底是哪几个电容?

网友A:
把那一堆棕色电解换了,有一半概率o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那一堆棕色电解换了,有一半概率ok。

都换了一半,还是不加电,一直短正常

网友C:
一直按开关可以正常开机,一般没有大短,就是电阻、电容这样的小件有问题。但真的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换了一半,还是不加电,一直短正常

这个板子过3年后会有不少电容变质鼓起,出现你描述的现象,换电容后部分会好,不好据说是某个芯片损坏,但具体哪个我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按开关可以正常开机,一般没有大短,就是电阻、电容这样的小件有问题。但真的不好找。

改了一个短路开关,没用到下个星期就坏了,老问题!不管短路还是不短路一样转一下跳掉

网友(2015-06-15):
服务器,,好玩啊

网友:
不知道那个大神可以处理

网友:
服务器少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