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ideapad yoga 11s没CPU供电

楼主(2015-05-09):
联想 ideapad yoga 11s,待机0.007,有3v 5v待机,电流跑到0.069A就掉了,然后重复,测CPU电压没出来, CPU供电芯片为isl95831 ,断开24pin有CPU供电输出,刷过BIOS还是一样,是不是通病啊向各位大神求救,在此谢谢了

网友:
YOGA11这个机器  市面上不多 所以通病的可能性不大(也许是 不过目前似乎没有公布)

你可以查下桥的条件 等

网友A:
你可以查一下CPU供电产生的前题条件;CPU有没有收到PROCPWRGD信号、SVID信号有没有我二个条件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查一下CPU供电产生的前题条件;CPU有没有收到PROCPWRGD信号、SVID信号有没有我二个条件很重要

这机器主要没图纸啊

网友:
没图纸就吹桥

网友:
有没有相似有电路,那上CPU测SVID信号有无波形也是可以的

网友B:
断开出供电的话  芯片这面问题不大  主要还是SVID  和PROPWRGD这两个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断开出供电的话  芯片这面问题不大  主要还是SVID  和PROPWRGD这两个了

cpu供电芯片已经换过(上次修acer淘宝买的料,那个也是CPU没出电压,料还没到,最后压桥电流跑起来了,做BGA亮机),确定不是芯片的问题,这个是I2C控制的,应该 BIOS 桥 CPU都参与,主要没图纸,不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供电芯片已经换过(上次修acer淘宝买的料,那个也是CPU没出电压,料还没到,最后压桥电流跑起来了,做 ...

断开出电压  换芯片一点用都没有

网友:
吹了  没有用

网友:
这个怎么测SVID有没有正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