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6 装独显驱动蓝屏

楼主(2015-05-09):
一台HP G6的笔记本 板号R33 独显驱动一打上就蓝屏  显卡换过 BIOS刷过  供电正常  求高手给个思路

网友:
你的做法很正确了
先安装独显驱动(最好官方的)排除软件问题 (你似乎已经做过)

排查主板问题 (你似乎连显卡都换了)

建议再查查 比如显卡的各路电压等

网友:
多换两个驱动试试,我之前就见过一个方正的机子,也是一装显卡驱动就蓝屏,换了好几个,最终还是打上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个人认为问题还是出在驱动上。

网友:
系统问题吧,以前遇到过,多换几个系统试试

网友:
你那显卡换回原来的芯片试试 有些机子换新的显卡就会那样

网友:
换个cpu试试